楼主(2013-02-28):
人机界面的动画显示该怎么做呢?比如要表达设备实际运行位置和参数如何做比较好呢
崇拜高手

网友A:
可以用棒图表示工作状态。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数控系统的坐标值

网友C:
让它跳来跳去
怎么个跳法?我们是要直观的表示设备运行状态的

网友D:
可以用波行图,学习学习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 保定宏诚变流器 www.hong-cheng.cn
怎么个跳法?我们是要直观的表示设备运行状态的

楼主:
设备的轮廓要怎么做进去
崇拜高手

网友E:
幹麻一定要作成動畫
講難聽一點,人機有幾個人會去看
動作沒問題的話,按個啟動按鍵,誰會去看你的人機。

把動作確實作出來,作好。降低停機的機率。
要顯示設備各區的狀態,用個簡單的系統方塊圖,秀出各區狀態文字說明就ok了。
这个是客户要求在人机里面做有比较直观的设备运行状况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棒图、多状况显示图、趋势图、马表、轨迹图、动画 总有一个满足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备的轮廓要怎么做进去

用cad图纸放到画面里就可以了
CAD好做三维立体图么?用SolidWorks做出三维立体图,在导进人机里面不知可不可以,设备三维图导进去后动作又该怎么做,比如说设备前臂是否已伸出到位又该怎么弄

网友H:
棒图表示工作状态
wananjushi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幹麻一定要作成動畫
講難聽一點,人機有幾個人會去看
動作沒問題的話,按個啟動按鍵,誰會去看你的人機。

把動作確實作出來,作好。降低停機的機率。

这个是客户要求在人机里面做有比较直观的设备运行状况
崇拜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cad图纸放到画面里就可以了

CAD好做三维立体图么?用SolidWorks做出三维立体图,在导进人机里面不知可不可以,设备三维图导进去后动作又该怎么做,比如说设备前臂是否已伸出到位又该怎么弄
崇拜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数控系统的坐标值
数控系统没搞过!请大侠赐教
崇拜高手
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棒图表示工作状态。
我们要在人机里面直观的表达出设备的运行情况 棒图好像达不到要求
崇拜高手

网友I:
我知道昆仑通泰可以的 在设备图片上做动画 但是需要编写脚本程序

网友C:
画出机器运动轨迹,用PLC的M作指示灯闪烁显示
人机界面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