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请问各位老师,我手上有一套42mm两相混合式直线丝杆步进电机,想通过三菱FX3G-14MT来驱动控制。现在能通过PLSY指令普通控制,但不知道步进电机与脉冲的对应关系,不方便今后逻辑运算,还望老师们教教,谢谢。

电机:汉德保17E35K010-120-001两相混合式直线丝杆步进电机,具体参数如下:丝杆直径6.35mm,导程1.27mm,步进0.00635mm(1.8度)。
PLC:三菱FX3G-14MT,支持最大100KHZ,双轴。

想请问丝杆电机每转一圈是走1.27mm吗,PLC输出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或走多长等等,一般性控制这种步进用普通PLSY指令够用吗,我刚接触这个所以还不了解,还望各位老师多多赐教。
细分参数:开关SW4 设置驱动器自动减流百分比。开关置为ON 时,空闲电流将减为运行电流的50%;置为OFF 时,空闲电流减为运行电流的90%。
步数/圈:200 、400、800、1600、3200、6400、12800、25600、1000、2000、4000、5000、8000、10000、20000、25000   Step/Rev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在驱动器上设定细分,细分是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量,然后步进转一圈移动一个螺矩,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后面的你应该能会算了,用什么指令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器上设定细分,细分是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量,然后步进转一圈移动一个螺矩,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后面的你应该能会算了,用什么指令不重要了。

感谢老师指导,我想想试试看。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楼主是武汉的啊,怎么有包黄鹤楼的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武汉的啊,怎么有包黄鹤楼的烟,

呵呵,湖北荆州的,这烟好抽,焦油量低,经济又实惠。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C:
3楼真细心。

网友D(2013-04-22):
应该是200个脉冲

网友E(2013-06-20):
设定长度X一圈的脉冲数 在除 丝杆周长 就等与你设定长度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F:
把电子齿数分母设置为编码器的分辨率,然后电子齿数分子就是你所需要步进电机每转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