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的脉冲编程

楼主(2013-02-28):
求助三菱fx系列的脉冲编程 谢谢

网友A:
三菱的脉冲指令有好几条呢?各个的用法也不一样的。

网友B:
看一下手册

网友C:
[upload=1] [upload=1] 软元件表看看吧

网友C:
M8011 10ms 脉冲 M8012 100毫秒 M8013 1秒 M8014 1分钟

网友D(2013-03-31):
plsy-k1000-k500-y0

网友E:
可以用计时器分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