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看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28):
我想用编码器测电机转速驱动伺服电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的很困惑

网友A:
sub 是减法运算 K是常数 2000—D122 保存在D124 里面 你这个一定是FX系列的 三菱Q系列的 跟着不一样

网友B:
你的程序给的不全还不能完全判断对否。不过可以给你个思路。方案1:编码器要用高速计数器不带外部清零的用程序每500ms读出高速计数器数值做计算解算出速度。然后高速计数器清零复位。方案2:编码器是AB相带Z相的,用带外部复位的AB相高速计数,这个程序处理比较麻烦速度解算周期要小于机器运行的最小周期。然后定时读出高速计数的值与上次读出值做比较(这个比较相当麻烦要考虑跨零位具体办法自己想,想不出来在问我。)然后在解算速度。

网友C:
LDM800
SPD X0 K5000 D0
MUL D0 K700 D5
DIV D5 K1 D10
N=60XD0/ntX1000
注意K5000是ms,D处已连续使用3个D

楼主:
我就想用编码器测电机的转速然后驱动伺服,公式也知道就是不是很理解,这是我的联系方式907522058,想和前辈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