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有效防止s7-200解密

楼主(2013-02-28):
s7-200 听说可拆机解密,请教各路高手,是否有办法防止解密

网友A:
没有办法,对于200的PLC,解密搞得那么复杂也没有必要,有那个精神应该在编个编程。

网友B:
有效把PLC装到铁箱子里面,然后用混凝土封装,可以邮箱防止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