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8):
各位大侠我发现在编程时想,  M点和V点有的根本就不能用。  例如 输出V2.5时,根本就没有驱动。  V2.5自己就驱动了。

奇怪????、

网友A:
大有用处的,只是你还没用上而已

网友B:
存储中间变量或过渡时,你就知道好用了。

网友C:
引用楼主qiang2751290于2013-02-28 16:43发表的 中间触电为什么会没有用 :
各位大侠我发现在编程时想,  M点和V点有的根本就不能用。  例如 输出V2.5时,根本就没有驱动。  V2.5自己就驱动了。

奇怪????、

那你程序其他部分有没有双线圈,或者有没有对包含改位的字节,字双子等的使用呢?

网友D:
肯定你编程的地方错了。V2.5在别的地方给驱动了。或者是别的地方把V2.5所在的字节或字置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