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85通讯频率能写进,读出的数据会跳!

楼主(2013-02-28):
早两天做了个485通讯的程序,变频器是E700的,程序写好后,通过触摸屏给定频率,同时反馈频率到PLC至触摸屏。有点很奇怪,比如说我设定35.00Hz,但是反馈显示35后过会跳成33.10或2.86,然后又恢复成35.00,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看下电机有无异常情况出现。

楼主:
没有啊,显示频率很稳定

网友B:
程序中直接显示读出的频率数值还是经过了中间转换或公式计算?若有,请仔细查看程序中是否有寄存器被重复使用。

楼主:
经过中间转换的,也没有重复使用,所以我一只搞不明白。

楼主:
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C:
你的通讯指令没有时间差错开读与写,或者两个读取指令没有错开,是两次通讯的数据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