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稳定性

楼主(2013-02-28):
现在准备对22KW的空压机进行变频改造,迫于成本准备采用台达VFD-B30KW的变频器,不知道变频器的稳定性如何,请问用过的提供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台湾产的B系列小功率比较容易内部炸一团黑。感觉台达变频器电源故障多一些。

网友B:
既然迫于成本,那么就选用国产的变频器好了,比台达的便宜好多的。

网友C:
台达变频器VFD-B7.5kw以下我用过还行

网友D:
台达的变频器还是可以的。注意使用环境就行。

网友E:
B系列较稳定,建议选用C2000系列,功能多,较老版的B报价低些,售后较好!

网友F:
台达的比国产的性能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