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32ES200R+DVP04TC-E2温度PID程序异常

楼主(2013-02-28):
在台达的DVP-PLC编程实作范例中看见一个PID的温控程序
可下载到PLC中不能正常运行
没有输出如下图
PID控制原图1
PID控制原图2
自己修改后
加入模块识别和温度读取也不行
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修改图1
修改图2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ID参数都没看到你指定,怎么会运行了

楼主:
PID D10设置的是K800
D11是读取的温度值
D200设置的是K400
修改后D11是直接读取9900的温度值
但还是不能运行、
请指点

网友A:
P 比例 I积分 D微分 三个参数你有没有设置啊

网友B:
呵呵,例程要详细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例程要详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