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可以仿真吗??

楼主(2013-02-28):
想问一下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可以仿真吗??如果可以的话,就给个连接我,我下载。谢谢。。

网友A:
需要安装Cx-One软件中的Cx-Simulator组件方可,且部分机型不支持。
Good Luck~

网友B:
把cx-one全部安装就行了,不过有的型号不能仿真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46845&uk=1074742663
打开看下吧,我也没有下载,也不知能否安装成功。

楼主:
我下载了Cx-One 4.26 的,就是不会安装。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Cx-One 4.26 的,就是不会安装。求赐教。。
双击Setup都不会的话,你让我说你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