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1):
2-    三菱 日 MITSUBISHI

1、官网
http://www.meas.cn/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
2、PLC系列简介
三菱PLC,三菱变频器,三菱伺服电机,三菱触摸屏是三菱电机公司FA产品中重要的产品线。三菱电机自动化在中国的FA事业也得到了日益发展,在各种生活基础领域和生产现场得到了广大的支持。现在从社会基础建设等基干产业到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三菱电机FA技术在全世界支持着生产现场的先进化。三菱PLC以其高性能,低价格应和了中国工控行业的需要,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三菱PLC产品系列十分丰富,可以广泛的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在1980-1990年是PLC的普及阶段,三菱公司在这阶段推出的是F\F1\F2系列小型PLC、K\A系列中、大型PLC。在1990-2000年,F\F1\F2系列小型PLC逐步被FX系列PLC取代,中、大型PLC推出了A1S\A2US\Q2A系列。2000年以后三菱公司的PLC主要是FX系列小型PLC(包括最新的FX3U系列),Qn 、QnPH系列中大型PLC,以及最新推出的L系列组合式PLC。
2.1 FX系列PLC概述
FX系列PLC是三菱公司从F\F1\F2系列发展起来的小型PLC系列产品,发展历程如下:F(1985年前)—F1(1985-1990)—F2(1990-1995)—FXn(1995-2000)—FX3u(2005以后)。FX系列产品包括四种基本类型:FX1S\1N\2N\3U(早期还有FX0系列),性能依次提高。适合大多数单机控制场合,是三菱公司PLC产品中用量最大的PLC系列产品。
FX1S系列:

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通信和数据链接功能选项使得FX1N在体积、通信和特殊功能模块等重要的应用方面非常完美。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PLC。

楼主:
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内置高达64K大容量的RAM存储器,内置业界最高水平的高速处理0.065μS/基本指令,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

楼主:
三菱A系列PLC是中大型产品,已于近年停产,在其基础上发展为Q系列。A系列PLC的主要特点是:使用三菱专用顺控芯片(MSP),速度/指令可媲美大型PLC; A2ASCPU支持32个PID回路。而QnASCPU的回路数目无限制,可随内存容量的大小而改变;程序容量由8K步至124K步,如使用存储器卡,QnASCPU则内存量可扩充到2M字节;有多种特殊模块可选择,包括网络,定位控制,高速计数,温度控制等模块。
2.3 Q系列PLC概述

Q系列PLC是三菱公司从原A系列PLC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中、大型PLC系列产品,发展历程如下:
    An — AnA/U — QnA — Qn — QnPH
     |       |         |
   A1S A2US    Q2AS
    (说明:向右为提高性能,向下为缩小体积)
    Q系列基本型包括:Q00J Q00 Q01 三种CPU
    Q系列高性能PLC包括: Q02 Q02H Q06H Q12H Q25H 五种CPU
    Q系列过程控制PLC包括: Q12PH Q25PH 两种基本型号CPU
    Q系列运动控制PLC包括: Q172 Q173 两种基本型号CPU
    Q系列冗余CPU目前有两种:Q12PRH Q25PRH
Q系列PLC采用了模块化的结构形式,系列产品的组成与规模灵活可变,最大输入输出点数达到4096点;最大程序存储器容量可达252K步,采用扩展存储器后可以达到32M;基本指令的处理速度可以达到34ns;其性能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可以适合各种中等复杂机械、自动生产线的控制场合。
Q系列PLC的基本组成包括电源模块、CPU模块、基板、I/O模块等。通过扩展基板与I/O模块可以增加I/O点数,通过扩展储存器卡可增加程序储存器容量,通过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可提高PLC的性能,扩大PLC的应用范围。
Q系列PLC可以实现多CPU模块在同一基板上的安装,CPU模块间可以通过自动刷新来进行定期通信或通过特殊指令进行瞬时通信,以提高系统的处理速度。特殊设计的过程控制CPU模块与高分辨率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可以适合各类过程控制的需要。最大可以控制32轴的高速运动控制CPU模块,可以满足各种运动控制的需要。

楼主:
3、PLC编程软件
目前三菱PLC的软件主要有四种:用于DOS环境下的MEDOC;FX系列专用的FXGP-WIN;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最新一代集成化编程软件GX Works。
3.1 MEDOC
MEDOC软件为电脑普及早期配合DOS操作系统的编程软件,可实现对初期PLC型号的支持。现在已被逐步淘汰,很少有实际应用。
3.2 FXGP-WIN
三菱FX系列PLC程序设计软件(不含FX3U),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语言程序设计,可进行程序的线上更改、监控及调试,具有异地读写PLC程序功能。
该软件体积小巧,功能强大,仍广泛应用于现场编程。国内很多PLC生产厂家都仿造三菱FX系列,其编程软件也基本沿用该软件。
3.3 GX Developer
三菱全系列PLC程序设计软件,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ST及FB、Label语言程序设计,网络参数设定,可进行程序的线上更改、监控及调试,结构化程序的编写(分部程序设计),可制作成标准化程序, 在其它同类系统中使用。
除PLC编程软件本身外,三菱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外挂软件,与GX Developer相互配合,可以实现方便编程、快速调试,组成了一个系统的软件网。
GX Simulator  三菱PLC的仿真调试软件,支持三菱所有型号PLC(FX,AnU,QnA和Q系列),模拟外部I/O信号,设定软件状态与数值。
GX Explorer  三菱全系列PLC维护工具,提供PLC维护必要的功能。类Windows操作,通过拖动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可以同时打开几个窗口监控多CPU系统的资料,配合GX RemoteService-I 使用网际网络维护功能.
GX RemoteService I  三菱全系列PLC远程访问工具,安装在服务器上,通过网际网络/局域网连接PLC和客户。将PLC的状态发EMAIL给手机或计算机,可以通过网际网络流览器对软组件进行监控/测试。在客户机上,可使用GXExplorer软件通过网际网络/局域网进入PLC。
GX Configurator-CC  A系列专用,cclink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A 系列CC-Link主站模块的CC-Link网络参数设定,无需再编制顺控程序来设定参数,在软件图形输入屏幕中简单设定。可以监控, 测试和诊断CC-Link 站的状态 (主站/其它站) ,可以设置 AJ65BT-R2的缓存寄存器
GX Configurator-AD  Q系列专用,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AD、Q68ADV 和Q68ADI模数转换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A/D模块的初始化功能。
GX Configurator-DA  Q系列专用,D/A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2DA、Q64DA、 Q68DAV和Q68DAI 数模转换模块的初始化及自动刷新数据。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D/A模块的初始化功能。
GX  ConfigMB  Q系列专用,MODBUS决议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串行通信模块QJ71MB91.
GX Configurator-SC  Q系列专用,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QJ71C24(N)-R2(R4)的条件资料。不用顺控程序即可实现1.传送控制,2.MC 协议通讯,3.无协议通讯,4.交互协议通讯,5.PLC 监视功能,6.调制解调器设置参数设定。
GX Configurator-CT  Q系列专用,高速计数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D62 、QD62E 或QD62D 高速计数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初始化功能。
GX Configurator-PT  Q系列专用,QD70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来设定QD70P4 或QD70P8 定位模块的初始化数据。省去了用于初始化资料设定的顺控程序,便于检查设置状态和运行状态。
GX Configurator-QP  Q系列专用,QD75P/DM用的定位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可以对QD75□□进行各种参数、定位资料的设置、监视控制状态并执行运行测试。进行(离线)预设定位资料基础上的模拟和对调试和维护有用的监视功能,即以时序图形式表示定位模块I/O 信号、外部I/O 信号和缓冲存储器状态的采样监视。
GX Configurator-TI  Q系列专用,温度输入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TD 或Q64RD 温度输入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初始化功能。
GX Configurator-TC  Q系列专用,温度调节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TCTT、Q64TCTTBW、 Q64TCRT 或Q64TCRTBW 温度控制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数据。
GX Configurator-AS  Q系列专用,AS-I主控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AS-i主模块QJ71AS92自动读出/写入的通信资料、CPU软组件存储的自动刷新设置、配置资料的注册/EEPROM保存等的软件工具。
GX Configurator-DP  MELSEC-PLC系列专用,Profibus-DP模块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Profibus-DP主站模块QJ71PB92D和A(1S)J71PB92D网络参数(包括主站参数设定、总线参数设定、从站设定等)的软件工具。使用QJ71PB92D时可以实现自动刷新功能,可以通过网络线上远程登入模块。
GX Converter  GX Converter软件包用于将GX Developer的资料转换成Word或Excel 资料使文文件的创建简单化。把Excel资料(CSV格式)或文本资料(TXT文件)用于GPPW,把GPPW程序表和软组件注释转换为Excel资料(CSV格式)或文本资料(TXT文件).
MX Component  MX Component支持个人计算机与可程序设计控制器之间的所有通信路径,支持VisualC++ 、Visual Basic 和Access Excel 的VBA、 VBScript。不用考虑各种通信协议的不同,只要经简单处理即可实现通信。不用连接PLC,和GX Simulator同时使用,实现仿真调试。
MX Sheet  MX Sheet是一种软件包,它使用Excel,不用程序设计,只要进行简单设置,即可运行可程序设计控制器系统的监视/记录/警报信息的采集/设置值的更改操作。将可程序设计控制器的软组件资料存储在Excel上,能够容易地收集和分析现场的品质、温度、试验结果等的资料。Excel上显示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内的软组件实时状态。将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内的位信息作为警报信息存储在Excel上,保存故障发生的历史记录。自动保存按照指定时刻或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发出触发条件Excel上显示出来的资料,可用来实现日报和试验结果表的制作和存储的自动化。
3.4 GX Works
三菱电机新一代PLC软件,具有简单工程(Simple Project)和结构化工程(Structured Project)两种编程方式,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 ST及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可实现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程序监控、调试及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适用于Q、QnU、L、FX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兼容GX Developer软件,支持三菱电机工控产品iQ Platform综合管理软件iQ Works,具有系统标签功能,可实现PLC数据与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

网友A:
谢谢斑竹的教导,受教啦

网友B:
现在正遇到一台关于三菱plc的问题机器,正忙于学习
学我所用

网友C:
A系列 分为大A 和小A,在功能上相差许多, 小A是大A和Q的过渡产品, 比如说,大A不支持10网,只能是II网,现场总线用的是SLINK,而小A能支持光纤10网,现场总线支持cclink. 我们做过一个项目,就是把原有设备大A改成Q,在用光纤通讯。

网友D:
很感谢楼主分享!能不能整理成文档供大家分享呢,呵呵~

网友E:
很感谢楼主分享!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引用第9楼rewsna3于2013-03-02 13:49发表的 Re:【零基础入门三菱PLC学习】第二章-PLC的主要品牌.一.四大PLC品牌.2. .. :
很感谢楼主分享!能不能整理成文档供大家分享呢,呵呵~

后期会逐步上传PDF文档。

网友F(2013-11-20):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G:
除PLC编程软件本身外,三菱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外挂软件,与GX Developer相互配合,可以实现方便编程、快速调试,组成了一个系统的软件网。
外挂这一段介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