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急停有那些方法?

楼主(2013-03-01):
程序控制机械手动作和移动(伺服控制)在SFC里添加急停按钮,按下停止,松开继续上次动作并走完剩下的距离。记得上次看过一个专门讲急停的PDF文件讲到过禁止输出指令,禁止转移指令。我觉得是用禁止输出指令,就是不知道怎么保持伺服走过的距离,用断电保持型寄存器吗?

网友A:
在SFC里添加急停按钮,按下停止,松开继续上次动作并走完剩下的距离,那不叫急停,那叫暂停,暂停么就要备份目前运行数据,设定标志位……
Good Luck~

网友B:
说实话,要急停后继续走没有完成的还真困难!

网友C:
不懂的路过
GOOD LUCK~(山寨的回答LOGO)

网友D:
一般急停后就不能在接着走的,如出现故障或是暂停,伺服走到一半时停下,按下运行在接着走,是很容易的。一定要用绝定位置做。急停最好在按下时断开Y点的电源,在输入PLC中,程序也要急停。

网友E:
你要明白什么才急停,什么叫暂停~~!急停是紧急情况用的,设备所有动作都停止或复位,必须重新开机才行的!暂停就不同,是我们想它在当前状态停就停,动就动!!

网友F:
首先搞清楚急停与暂停的差别,急停是在程序里安插一个点经行紧急动作;暂停只需要将目前的动作停止,但是松开后还能继续进行上次的动作。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总感觉好多人急停和暂停都分不清楚,特别是搞机械的人。

网友H:
在按下停止的按钮用上升沿或下降沿将伺服当前位置的脉冲数量进行读取并用要运行的总距离的脉冲数减去停止时的读取的已运行的脉冲数,所得就是解除停止时伺服还未完成距离的脉冲数!以上是我以前的处理方法,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I:
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如暂停后当前位置不等于目标位置,再启动时再进行一次目标位置的绝对定位就可以了,只有伺服当前位置等于目标位置时才可进入一下步。

网友J:
暂停,我也是用的10楼的方法。

网友K:
步进指令,距离通过计算可在触屏显示

网友L:
要先分清楚急停和暂停的区别......暂停是用来暂时停止的,而急停是用来紧急停止的.........

网友M:
首先要分清急停和暂停的概念,急停是紧急情况使用的停止按钮,根据工艺要求和安全生产要求设备所有动作立即都停止或复位,解除急停必须重新开机才行的!还有使用急停要在系统中有报警提示和人工检试程序。暂停就是在当前状态让机器停止,按启动后继续下一步动作,可以禁止输出指令,禁止转移指令让程序停止在当前步,解除禁止继续程序,同意10楼观点;在按下【暂停】按钮用上升沿或下降沿将伺服当前位置的脉冲数量进行读取并用要运行的总距离的脉冲数减去停止时的读取的已运行的脉冲数,所得就是解除停止时伺服还未完成距离的脉冲数。
不断向前

网友N:
用禁止Y输出最好,寄存器数据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