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服电机进油经过拆洗后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2013-03-01):
我单位使用的三菱饲饲服电机在使用中,进入了很多冷却油。编码器上全是油导致乱报警无法使用,经过用酒精拆洗后再装回去就根本无法使用了,电机刚启动就报过载。我只听说编码器是不能动的,但不动有无法清洗干净。请教大侠怎办?

网友A:
重新校正初始位置和相序了。这个需要一定的技术要求了。

网友B:
看具体型号的,还要看编码器有没有坏!有问题可联系我

楼主:
电机型号为HC-043与MR-C-40A驱动器配合使用。编码器应该没坏的,开始是进油乱报警,后来拆下用分析纯酒精及专用擦试用纸清洗的。重新校正初始位置我还不懂怎么校。

网友B:
C的驱动器很老了!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