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信”有问,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13-03-01):
各位高手,什么是“自由口通信”?PC与PLC自由口通信,PLC方面要做什么?要不要写通信协议?

网友A:
pc跟PLC通讯一般用PLC的上位机连接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一般用于PLC与其他设备/仪表通讯用;也就是在PLC上根据所连接设备的协议格式写协议

网友B:
PLC和上位机都要写对应的程序。
协议是你自己定的

网友C:
就是通信协议是你自己定的算法也是你自己写的

楼主:
多谢高手了

网友D:
双方面协议都是要的,具体的可以参考选用Plc通信手册,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