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PD指令这样计算电机的速度对吗?

楼主(2013-03-01):
编码器是500个脉冲一圈,指定的测定时间为2000ms,测电机的转速,请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这个计算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B:
方向对了,D号码用错

楼主:
错哪了大侠

网友C(2013-04-01):
第二行,乘积存储为(d4,d3)占两个数

网友D:
用两个,相当于双字节

网友E:
求问:
编码器一般都是AB相正交得出脉冲数。
如果是你500线的话。X000一圈只有125个脉冲啊。。。。。何来500个脉冲一说。
如果你是2000线编码器那么就是500个脉冲。
AB正交 有4种可能,所以500线编码器 A相和B相转一圈后,各会触发125个脉冲。。
求高手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