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小数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01):
第一次使用信捷PLC,请问如程序我要输入带小数点的数字(D4800)怎么处理,怎么写?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输入类型用浮点数,指令用浮点数指令!

楼主:
谢谢。第一次用这货各种不爽!

网友B:
一样的,也是使用浮点数,和三菱差别不大

网友C:
可以使用FLT指令 以及浮点运算指令E***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