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行,求高手搭把手啊

楼主(2013-03-02):
求一个带注释我浮点运算的例子一个短程序就行,触摸屏定位控制数据输入读取 求大师帮忙,本来用的是整数运算,想改浮点运算
hnxylsl@163.com
求大神救我

网友A:
这个要研究一下了,我记得FX系列的和Q系列的浮点指令好像是不同的吧,我当时也是研究半天才搞明白的,发个Q系列的浮点运算样例,你看下

网友B:
楼主太谦了,能用浮点运算编程,绝非新手。

网友C:
整数转换为浮点数后,参与运算就行了。只是比整数运算多了转换到浮点数这一步而已。对应系列也有对应的直接转换到浮点数的指令的。

楼主:
威纶的屏,数值输入元件,数据累型设为浮点数类型32 FLOAT能否直接参与运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威纶的屏,数值输入元件,数据累型设为浮点数类型32 FLOAT能否直接参与运算
可以直接通参与运算,但要用浮点运算指令!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不用浮点运算指令,用普通指令,PLC会把数值当成多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