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13-03-02):
请问高手,我在触摸屏中输入数值 D200 23.2 读出来是多少 是23.2还是232 3U的PLC

网友A:
你要在PLC中定义D200是浮点数,要不然是实数

网友B:
请教如何定位D200为浮点数,用什么指令,怎么写,谢谢!

网友C:
你在触摸屏上定义D200的数据类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