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关于S7-300连线监视的问题

楼主(2013-03-02):
S7-300 连线的时候提示如下信息:
无法监视所显示的块,因为它与CPU上的块不匹配。
要装载CPU上所显示的块并进行监视吗?
此时如果选 “是” 的话是会把PLC里的程序读出来,还是把PC里的程序写入?

楼主:
另外求教 诸如此类的入门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求资料 求链接。。。
mickeygy@126.com

楼主:
懂的兄弟帮忙一下呗

网友A:
是要下载了...........危险.........呵呵...

网友B:
要装载CPU上所显示的块并进行监视
这个操作是 读取 PLC的程序的,不会影响PLC的状态的。
好人!
怎么我感觉点了是以后 机台里的程序就变掉了?

网友C:
先备份,然后再操作,关键是放心啊!

网友B:
装载CPU里面的程序,自然会比你的电脑里面保存的程序要多出好多程序块的,因为有好多程序块是固化在PLC的CPU里面的。

网友D:
这个提示确认之后会将程序 写入 到PLC中,故需谨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示确认之后会将程序 写入 到PLC中,故需谨慎操作。
没错 我已经得到教训了。。。

网友E:
你有原来的程序是可以的,不会提示这个,你没有的话就要先上载到电脑,在监视,

网友F(2013-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