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软件中附带的winpcap可以删除吗?

楼主(2013-03-02):
下载了一个cx-one 安装最后出现了一个winpcap安装,这个软件可以不安装吗?如果卸载后对cx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A:
不要删除,与PLC驱动有关

楼主:
这个驱动是数据线的驱动吗?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
安装以后怎么出现这么多的内容?都是什么作用那?对于PLC型号设定里面,CPU应该选择什么?如何知道型号中的CPU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B:
CX-ONE是综合性的集成软件包,里面包含了温控,伺服,变频以及PLC等的软件;如果只用PLC的话,则安装的时候,只选择CX-P就行了。那么winpcap既可以不安装,也可以安装后卸载删除的。

楼主:
谢谢!,我整个卸载后重新选定安装PLC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B:
这个组件,我就从来没有安装过,用CX-P,一直正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