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坐标问题

楼主(2013-03-02):
大家好 现在我要做一个程序 就是在屏上设定XY值 当然XY值不是段 有10段 要怎么编啊
如果用三菱的直接用主机行吗 还是要加什么模块 是步进电机

网友A:
写十个定位指令就好了,不要搞太复杂了

网友B:
简单 ~~用FX3U就什么都搞定~·!

网友C:
FX1N 便宜 能控制2个电机

网友D:
用一条定位指明令就可以了
DDRVA D200 K2000 Y0 Y1
定位一次后现把下一次定位的脉冲数传到D200
楼上用十次定位,如果定位次数是变动的你怎么编。比如我移工件,A工件定位十次,
B工件定位二十次,你怎么弄!

楼主:
有没有列子看下啊

楼主:
原点为0.0 第一点为10.9 第二点为20.13怎么办 第二点怎么定脉冲数啊

网友E:
四楼说的有道理,就用一个DDRVA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了,有需要帮忙写程序的可以CALL我,13421943585黄工

网友F:
你是什么设备?我刚好有一XY轴走插补的。有时间可以共同探讨的。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点为0.0 第一点为10.9 第二点为20.13怎么办 第二点怎么定脉冲数啊
将距离团换成脉冲量,比如步进一圈走10mm 步进细分一圈1000个脉冲,你要走的距离*1000/10
伺服类似,不过要设好电子齿轮比!

网友G:
简单 ~~用FX3U就什么都搞定
yanzhi2008

网友H:
示教到首点或新的电气原点,坐标相加不就搞定了

楼主:
希望能有个列子看下

网友A:
楼上有一位同仁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楼主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写十个定位指令来得快还是做数据处理来得快,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设备?我刚好有一XY轴走插补的。有时间可以共同探讨的。
台达有一个支持直线,圆弧插补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