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冲床送料用伺服电机,
那2个轴个夹料用什么材质的滚轮啊,
轮是毛的还是光滑的,
厚度不同的料怎样调节压紧度会不会打滑,弹簧的吗

网友A:
一条铁的,一条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铁的,一条胶的...

电机的是铁的还是胶的,压紧是用弹簧的吗

网友B:
电机是胶的,压紧的有用弹簧有用气缸的

QQ:84818626

网友C:
伺服送料机标准配置上下两支滚轮为钢滚轮,表面镀硬铬处理。
如果使用PV包胶滚轮则包胶滚轮在上面。
滚轮表面的都为光面,也有磨砂处理的滚轮。(国内很少企业能做出表面磨砂面而且还要对镜面材料不产生压痕)
滚轮的压力是靠上面的调节手柄下压弹簧完成的。下压量越大弹簧的压力越大。
  • 下载积分:+2(dw123456) 好人!

网友D:
    有钢质镀铬的,也有胶的。要看所送材料的表面要求。

楼主:
    气缸压紧的什么用,是不是冲床下冲时轮要放松,放松的话冲床滑块上升过程料带会不会有移动

网友E:
    气缸调节压力,冲床下冲会先压住料带,冲床滑块上升过程料带由机械压住,不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调节压力,冲床下冲会先压住料带,冲床滑块上升过程料带由机械压住,不会动的

    你的意思是 冲床下冲到模后 气缸放松  滑块上升离模前 会压紧?
    那气缸 这1松1紧  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
    求解

网友D:
    冲床下冲导正销进入料带孔后将料带放松用以消除送料的误差,随冲床滑块上升两轮压紧,所以放松调节比较重要。
  • 下载积分:+2(dw123456)

网友F:
    送料滚轮上下均为钢质,需热处理到一定硬度,表面可以喷砂处理,做成磨砂面。送料机在冲床下冲时,需要对材料放松,以纠正送料偏差,保证模具的引导钉准确插入材料中,故送料机压料多采用汽缸压料,并且汽缸的压力随着材料的不同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释放是对于连续模具意义重大,对于单冲模具没什么意义。
  • 下载积分:+2(dw123456) 好人!

网友G:
    你这就是个简易模切机,机器前面加个伺服电机带拉料轮,打膜或粘胶时考虑是否会打滑选择是带齿的钢轮还胶辊,钢轮可能有压痕,但摩擦力大不易打滑,胶辊无压痕但可能会打滑,上压料可以选择胶轮或胶辊,丝杆加弹簧螺母调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