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机

楼主(2013-03-03):
单位有一台焊机带动转盘的刹车电机坏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用变频器(手上有一台备用)加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来代替吗?

网友A:
不可以。因为刹车电机的作用就在于启停的快速,而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有惯性,无法具备刹车电机的功能。

网友B:
启用变频器的刹车功能,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楼主shqpxcy于2013-03-03 14:44发表的 刹车电机 :
单位有一台焊机带动转盘的刹车电机坏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用变频器(手上有一台备用)加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来代替吗?
不是一码事,刹车电机是指本身带有机械抱闸,你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怎么保证定位准确

网友D:
看您的煞車電機是煞車壞孩是電機測壞阿!拆下拿去送修即可很快的
煞車電機的煞車是讓您馬達軸心鎖死!變頻器的煞車只是用激磁讓電機停止較快
不同的

网友E:
变频器能代替刹车功能么,不一样滴

楼主:
试过了精度不行。还是让采购去买台刹车电机。谢谢大家。

网友F:
看你的实际情况吧,断电抱闸这个事情能解决,或者不影响就可以

网友G:
不管是成本计算还是工事考虑,我觉得还是更换刹车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