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一个步进电机读脉冲的程序

楼主(2013-03-03):
刚入门,现在求一个步进电机读脉冲的程序,最好是一个常开按钮一按电机就走,走完一圈就停,然后数据就显示在程序中的,能带注释最好了。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急用。

网友A:
急用还不自己开发。

网友B:
楼主,三菱一个PLSY指令即可解决。

楼主:
楼上的,能发给我一个吗,
331488266@QQ.com
,谢谢了。。

网友C:
自己要多想啊

网友D:
请记住能不要用PLSY这条指令来做定位尽量不用,没有加减速,步进启动和停止时噪音大,频率太快还经常造成步进电机没法启动!定位请用DDRVI DDRVA

网友B:
同意7楼的意见,可以用DDRVI或者DDRVA的,都是很简单的东东,一个相对定位,一个绝对定位的。是不是?

楼主:
我想用M8043来完成,可不太知道怎么用,请大侠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