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松下FP-X PROG灯常亮,切换开关没有用!哪位知道的?

楼主(2013-03-03):
一台松下FP-X C30R PLC,之前正常使用,过年回来就挂了,接通电源后,RUN灯灭,PROG灯常亮,ERR灯灭,开关打在RUN上但还是没有用,反复开关也是如此,24V输出正常,输入点接通无反应,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能不能修好!?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我的FX2N也有过,重灌程序,断电,如果还是,就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B:
还真没见过松下FP-X 有程序丢失的,松下FP-X 的程序是存在FLASH-ROM中,无需电池。
ERR灯不亮,说明非程序出错。建议还是送松下维修吧。

楼主:
PLC挂了,无法通信,问问松下客服,维修估计不划算,买新的吧!

网友C:
在哪呀,不远的话可以到现场看看

网友D:
我见过此问题,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后来我们改为三菱PLC了

网友E:
有时候是用了不支持的指令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