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问win7 32位 可以装cx-one 4.2的吗??怎么我的装不了

楼主(2013-03-03):
请问win7 32位 可以装cx-one 4.2的吗??怎么我的装不了。是系统问题,还是安装方法错了。。

网友A:
仅能保证在正版Win7 32位专业版上安装毫无问题,从Cx-One V3.21到V4.27都没有问题。
Good Luck~

楼主:
我就是点击productsetup 安装啊,就是弹出这个东西

网友B:
点setup.exe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不行啊,还是这样啊。。

网友C(2013-04-03):
给我分享一下安装软件,谢谢
421845109@qq.com

网友D(2013-06-12):
可以啊,我的DELL装的就是4.2的,有错误的地方忽略掉

网友B:
看你的图片安装到了装网卡驱动这步,提是你的错误提示信息是乱码,你选的安装语言和你的电脑语言不一至吧!

网友E:
还是首选XP系统装,非得WIN7可以打400免费电话问一下。

网友F:
win8可以装么?

网友G:
绝对可以

网友H:
win7可以 啊

网友I(2013-08-10):
32位可以装,64位系统建议安装cx-one 4.26以上版本
32位系统从最低到最高版本我都安装过,没问题的
不过我都是在完整版系统下安装的,就是非GHOS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