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我在做一个风机的项目,用的是314c-2dp的CPu。在采集模拟量时,须采集风门的开度(4-20MA),风门电机外部供电,没用PLC供电。在组态中设置为4线制电流,在PLC程序中采集到的数据是32767,也就是不能识别,后来我把风门开度的两根线一根接PLC 0V,一根接模拟量模块,再从PLC 0V接一根到模拟量模块,这样就相当于共0了嘛,就能够识别了。但过了一会PLC的模拟量模块就显示错误了(错误为无外部辅助电压),同时cpu自带的Q点也不亮了。程序里的Q点是带电的,但是就是没有输出。说明一点,测量到风门开度的电流负线要比PLC的0V低15V直流,另一个风门的电流负对PLC 0V有12V的交流电,此模块为8通道,其中4个通道为4线制电流,3个通道为1-5V电压,组态与接线都没问题,就是把风门开度的电流负接到PLC负后才把Q点烧掉,模拟量模块烧掉,请教各位专家,这是为啥啊,不知道原因,非常着急

网友A:
我记得模拟量模块上面有个跳线帽,你跳线选择对了没?

楼主:
没有跳线冒啊,在侧面有量程卡,选择在正确的位置了,4线制电流为C,1-5V电压为B,这我都做了啊,还是不行

网友B:
测量到风门开度的电流负线要比PLC的0V低15V直流,另一个风门的电流负对PLC 0V有12V的交流电,
你的风门开度的电流负极的之间都自己形成环流了。

楼主:
3楼大侠,能具体讲讲吗?

楼主:
应该不会有环流啊,我已经把所有风门开度的电流负全部接到PLC 0V了,这到底是啥原因,真急死人

网友C:
画图出来看看你的接线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