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最近接到个任务,机床增加一高度测量的模拟量输入,需要实时显示其值,不用触摸屏用4位数码管,手头的PLC是FX1N40MT,查来查去FX系列的都没有动态驱动段码+位码的指令,
而且七段码译码的还只支持FX2N,七段码时分显示的又不是七段码输出,而是8421BCD+位码
附图如下:

楼主:
现在准备用74LS247译码IC来把bcd码转成7段码,又遇到个问题,所有的译码芯片输入都是高电平有效,而FXPLC晶体管输出的都是低电平有效(负逻辑输出),数码管也都是选的共阳数码管,这样还得加上一片74LS04反相器,郁闷无比,现在还是在理论阶段,反相器跟译码芯片之间是否还要上拉电阻还不知道,网上说TTL的芯片之间可以直连的。
当然,也可以慢慢的自己编程序直接输出段码+位码的,这不是为了图省事么,本以为有现成的指令用呢!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指令说明,正负逻辑可以选择的,PLC是负逻辑,段码输入正逻辑,位码输入负逻辑,指令可以写成:
SEGL D0 Y0 K2
反相器不需要了,只需要BCD译码芯片即可

网友A:
用PLC的输出点驱动四位数码管显示,太浪费输出点了吧,而且接线也会很麻烦。直接买个带数码管显示的高度测量传感器怎么样。

楼主:
精度问题,总长300mm,精度要求控制在0.1mm以下,0.03%的精度。
很多市面上的只能达到0.1%,算下来正负0.6mm,不能用
光栅尺又不行,不是固定安装,需要跟随机头高速移动,于是老板买了个高精度的测量装置,用PLC处理+显示

网友B:
科研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佛山罗工专业从事倒闭厂房回收,对工厂废旧物资(包括工业设备、工业电器、有色金属等一切工厂废旧品)的回收,我们拥有专业的拆迁团队,可参加项目竞标,欢迎前来咨询!QQ:616643524

网友C:
用485驱动,大数码管显示有专门做的,我以前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