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3-    罗克韦尔 美 ROCKWELL(AB)

1、官网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
2、PLC系列简介
Rockwell自动化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是一家工业自动化跨国公司,为制造业提供一流的动力、控制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Rockwell自动化公司整合了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知名品牌,致力于打造全方位自动化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这些品牌包括艾伦–布拉德利产品所属品牌:美国Rockwell Allen-Bradley(AB)萀控制产品和工程服务、以及Rockwell软件Rockwell Software生产的工控软件。作为工控品牌,Allen-Bradley(简称AB)最广为人知。
AB PLC根据规模可以分为大型控制系统、中小型控制系统、微型控制系统和安全型PLC。其中大型控制系统早期主要为PLC-5系列,后期主要为Logix5000 ControlLogix系列;中小型控制系统早期主要为SLC系列,后期主要为Logix5000 CompactLogix系列;微型控制系统主要为MicroLogix系列和Micro800控制系统(注:AB公司早期推出的PLC-2、PLC-3系列不再作讨论)。
2.1 PLC-5

PLC-5控制器可分为如下几类:
经典型PLC-5控制器
处理器名     对应的产品订货号(型号)
PLC-5/10         1785-LT4
PLC-5/12         1785-LT3
PLC-5/15         1785-LT
PLC-5/25         1785-LT2
增强型PLC-5控制器
1785-L11B、1785-L20B、1785-L30B、1785-L40B、1785-L60B、1785-L80B
一般提供DH+或(和)远程输入输出通讯接口(Remote I/O)。
以太网型PLC-5控制器
1785-L20E、1785-L40E、1785-L80E
对以上三种CPU,以太网接口是内置的标准配置。此外还提供DH+或远程输入输出接口
控制网型PLC-5控制器
1785-L20C15、1785-L40C15、1785-L46C15、1785-L80C15
以上四种CPU都内置了控制网(ControlNet)网络通讯功能,此外还提供DH+和远程输入输出通讯连接功能。
安全型PLC-5控制器
1785-L26B、1785-L46B、1785-L46C15、1785-L86B
安全型控制器允许用户对“关键的”或“私有的”程序区域、被保护的内存区域、被保护的输入输出等进行访问设置,也可对控制器的操作进行限制。利用编程软件可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使他们具有不同的系统权限。

楼主:
2.2 ControlLogix

ControlLogix系统具有以下优点:
◆适合顺序、过程、传动、运动控制的模块化高性能控制平台
     每个ControlLogix控制器可以执行多个控制任务,减少需要的控制器数量,这样,解决故障更快。可以分别出发几个周期性任务以达到更高的性能水平。
◆可以在一个机架上使用多个处理器、通讯模块和输入输出模块
    ControlLogix处理器、输入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就像网络上的智能节点。
◆通用的编程环境和Logix控制引擎。
ControlLogix与CompactLogix、FlexLogix、  SoftLogix、  DriveLogix都是基于通用Logix平台建立的,它们具有通用的编程环境和Logix控制引擎。
◆连接到NetLinx开放式网络
    从设备到车间再到信息管理层,ControlLogix高度支持三层网络通讯。
ControlLogix的独特之处:
◆产品设计
  ControlLogix处理器提供可选的用户内存模块(750K到8M字节),能解决有大量输入输出点数系统的应用问题(支持多达4000点模拟量和128,000点数字量)。处理器可以控制本地输入输出和远程输入输出。处理器可以通过以太网EtherNet/IP、 控制网ControlNet、 设备网DeviceNet和远程输入输出Universal Remote I/O来监控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
  当在ControlLogix机架内有多个处理器模块,甚至在控制网ControlNet网内有多个处理器模块时,所有的处理器都可以从所有的输入模块读到输入值。任何一个处理器也都可以控制任何特定的输出模块。通过系统组态指定每个输出模块具体由哪个处理器控制。
  ControlLogix系统是机架式、模块化安装。ControlLogix输入输出模块是是模块式安装的。电源模块直接安装在ControlLogix机架的左端。ControlLogix机架有4、7、10、13或17槽五种类型。模块可以插在机架上任意一个槽位内。ControlLogix输入输出模块的最大通道数是32通道。每个模块的可拆卸端子块的机械锁可以防止向模块施加错误的电压。输入输出模块可以进行带电插拔。
◆通讯
  除了内置的RS-232(DF1/DH-485协议)通讯口外,网络通讯的接口是模块化的。包括以太网EtherNet/IP, 控制网ControlNet, 设备网DeviceNet, DH+网络, 远程输入输出网络Universal Remote I/O。ControlLogix通过第三方的通讯模块也可以连接到Profibus DP和 Modus等网络上。

SLC 500系列PLC,型号多以1746、1747开头。属于中型PLC系统,应用非常广泛。 Allen-Bradley SLC 500 PLC是一个基于机架的中型控制系统,由控制器、离散量模块、模拟量模块和特殊输入输出模块、外围设备组成。SLC 500系列功能强大、配置灵活,可以提供广泛的通讯配置、特点和内存选项。RSLogix500梯形图逻辑编程软件包提供了灵活的编辑器、点击式的输入输出配置、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编辑器,此外还带有诊断和排错工具以帮助您节省项目开发时间和最大限度提高效率。
SLC 500系列具有以下特点:功能强大,全面满足应用项目需要;模块式设计;先进的指令集;丰富的输入输出模块;SLC 500抗振性强,耐高温,抗电磁干扰,专门针对工业现场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设计;RSLogix500编程软件使用简单,方便,纠错能力强,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控制器的性能。
SLC 500是世界上最早的、性能最齐全的小型控制器之一,在推出后它作为小型逻辑控制器的最高标准保持了十年之久。SLC 500属于机架型结构,能用来配置一个独立系统或分布式系统。SLC 500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应用提供低成本的、高可靠性的控制,从娱乐公园里的列车控制,到小啤酒厂,再到药物和食品生产过程。
SLC 500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也可连接上网络。SLC 500 是一个适用性平台。SLC 500系列由五个处理器模块组成:SLC 5/01,SLC 5/02, SLC 5/03, SLC 5/04, SLC 5/05。因为有了这五个处理器序列,SLC 500有着很大的灵活性,能控制单台机器,也能适用于一个大区域内的SCADA分布式应用需要。SLC 500系统能够随着系统的扩大很容易的扩展处理器的容量,增加输入输出点数。
SLC 500在内存(从1K到64K)上、机架选择上(4槽、7槽、10槽、13槽)、指令集、电源模块、内置的通讯方式上提供很广泛的选择,从而能够完全根据应用需求来定制控制系统。

楼主:
MicroLogix系列产品主要提供五种不同级别的可编程控制器,分别是:MicroLogix1000,MicroLogix1100,MicroLogix1200,MicroLogix1400,MicroLogix1500。
MicroLogix1000体积小巧、功能全面、是小型控制系统的理想选择;MicroLogix1200能够在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为用户提供强大的控制功能,满足不同应用项目的需要; MicroLogix1500不仅功能完善,而且还能根据应用项目的需要进行灵活扩展,适用于要求较高的控制系统。
2.6 Micro800

Micro800控制系统易于安装和维护,一个软件包适用于整个系列产品。这些系统为低成本、单机应用提供了足够的控制。您能仅仅购买您需要的功能,您也可以使用插件模块来定制您的系统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要。
Micro800系列产品的特点:
. 众多型号的小尺寸控制器(10点到48点)---为低成本的单机设备控制而设计;
. 可以利用插件模块来定制Micro800控制器,从而您只需购买需要的功能;
. 单一的配置软件包适用于PLC、HMI、驱动组件;
. 每个控制器内置有USB端口;
. 可与所有Powerflex 4系列变频驱动器一起工作;
. 可以利用所有的PanelView图形终端;
. 与PanelView Component图形终端一起使用可以显著降低控制成本;
Micro800产品:
. 2080 Micro810控制器;
. 2080 Micro830控制器;
. 2080 Micro800插件模块;
. 联合组件工作台软件包。

楼主:
3、PLC编程软件

3.1 RSLogix 5
RSLogix 5编程软件是美国Rockwell Allen-Bradley(AB)品牌的软件型号,属于Rockwell软件(Rockwell allen-bradley plc软件)的类别,用于PLC-5系列控制器编程。订货号:9324-RL5300ENE。
3.2 RSLogix 500
RSLogix500编程软件,用于SLC 500系列PLC和MicroLogix系列PLC的程序编写。RSLogix500编程软件有如下几个版本:
RSLogix500编程软件标准版9324-RL0300ENE
RSLogix500编程软件入门版9324-RL0100ENE
RSLogix500编程软件专业版9324-RL0700NXENE
3.3 RSLogix 5000
RSLogix5000编程软件企业版序列软件被设计用来与Rockwell自动化Logix平台协同工作。RSLogix5000企业版序列软件兼容IEC 61131-3标准,提供梯形图逻辑、结构化文本、功能块图、顺序功能表编辑器以帮助您开发应用程序。RSLogix5000企业版序列软件同时还包括支持运动控制的轴配置和编程。
RSLogix5000编程软件,用于ControlLogix系列PLC和CompactLogix系列PLC的程序编写。
3.4 RSLogixMicro
RSLogixMicro编程软件主要用于MicroLogix系列PLC的程序编写。主要版本:起始版9324-RLM0100ENE,开发版9324-RLM0800ENE。
3.5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Micro800使用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CCW)软件编程和组态。它简化了设置和使用过程,通过EtherNet/IP可实现广泛的应用,从智能继电器到独立机器控制均可使用。

网友A:
第四个品牌应该是 欧姆龙?还是施耐德?

网友B:
谢谢,了解了。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