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环网柜损坏分析

楼主(2013-03-04):
请教谁知道 高压环网柜 A相电缆击穿 三相避雷器 损坏 ,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下图

网友A:
避雷器 损坏
明显是雷击造成的,
避雷器 损坏一相只能保护一次,如果你很不幸被雷击了二次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结果!
下载积分:+1(monkeykinghy)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
下载积分:+1(monkeykinghy)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