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动平衡机的原理我不是很清楚,我们是想做一台来测试用20CM直径的飞轮,是不是把飞轮放在一个轴上然后用电机来驱动,然后在下面装一个电子转感器。来测量的,请高手指点,谢过先

网友A:
平衡机是用于测定转子不平衡的仪器,按其测量结果进行校正,以改善被平衡转子的质量分布,使转子运转时轴颈的振动或作用于轴承的力减小到规定的范围内。
平衡机拖动转子的传动方式有圈带拖动,联轴节拖动和自驱动。圈带拖动是利用橡胶环形带或丝织环形带,由电机皮带轮拖动转子,因此圈带拖动要求转子表面必须有光滑的圆柱表面,圈带拖动的优点是不影响转子的不平衡量,平衡精度高。联轴节拖动是利用万向节将平衡机主轴与转子相联接。联轴节拖动的特点是适合外表不规则的转子,可以传递较大的扭矩,适合拖动风机等风阻较大的转子,联轴节拖动的缺点是联轴节本身的不平衡量会对转子产生影响(因此联轴节在使用前要对其进行平衡),也会引进干扰影响平衡的精度,此外还要做大量的连接盘以适应不同型号的转子。自驱动是利用转子自身的动力旋转。自驱动是对平衡精度影响最小的拖动方式,平衡精度可达最高,但只有结构允许的特殊转子才YDL立式动平衡机。
能使用这种拖动方式。
平衡机拖动转子的传动方式有圈带拖动,联轴节拖动和自驱动。
1.圈带拖动----是利用橡胶环形带或丝织环形带,由电机皮带轮拖动转子,因此圈带拖动要求转子表面必须有光滑的圆柱表面,圈带拖动的优点是不影响转子的不平衡量,平衡精度高。
2.联轴节拖动----是利用万向节将平衡机主轴与转子相联接。联轴节拖动的特点是 适合外表不规则的转子,可以传递较大的扭矩,适合拖动风机等风阻较大的转子,联轴节拖动的缺点是联轴节本身的不平衡量会对转子产生影响(因此联轴节在使 用前要对其进行平衡),也会引进干扰影响平衡的精度,此外还要做大量的连接盘以适应不同型号的转子。
3.自驱动----是利用转子自身的动力旋转。自驱动是对平衡精度影响最小的拖动方式,平衡精度可达最高,但只有结构允许的特殊转子才能使用这种拖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