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LOGIC5000如何对气体、液体流量进行累计

楼主(2013-03-04):
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仪表貌似会有脉冲输出的吧,例如一立方就会输出一个脉冲。具体多少立方是在仪表设置。
说错了高手木喷啊

网友B:
有流量计量器啊

网友B:
用流量器就可以累计,

网友C:
自己建个地址,写两步程序不断累积就是了。

楼主(2013-04-10):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误差很大。程序顺序扫描时间不是特别固定,每毫秒的误差造成以后大的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