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安川伺服怎么先进行力距控制然后转为位置控制。

楼主(2013-03-04):
有一个工件,用伺服来转动,先力矩控制,转到设定值时,然后反方向15C,这个是怎么控制的,力矩控制完后是不是有一个输出信号的,

网友A:
你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这个输出点设置就行......好多伺服或是变频都有的....

网友B:
貌似有通过外部端子来切换控制模式的,你可以经过外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