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4):
我初学PLC请教下三菱双重线圈如图Y20接通的Y004确没有接通?当X003接通了Y20没通怎么Y004确是通的呢?请各位大哥帮小弟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试过,最好避免出现双线圈,用步进流程来解决或者辅助继电器。 具体原理等其他前辈解答。

共同学习!

网友B:
比较没意思的实验,,,手册不是说了不可以用双线圈吗?

网友C:
好像双线圈输出以最后一个输出准

网友D:
虽然程序中双线圈的输出以最后一个的状态为准,
但程序执行过程中,前面的线圈状态依然有效,
只是执行到下一个线圈时,它的状态才会相应改变,
第一段程序:
X3导通使第一个Y20输出,接下来Y20的触点为ON状态,所以以Y20为条件的Y4线圈也是导通状态,再往下一行扫描到第二个Y20时它才被置为OFF,此后的扫描Y20会保持OFF状态,直到程序扫描到END返回第0步进行下一次扫描,再次执行到X3这一行的Y20将它置ON。
如此反复。
第二段程序执行过程与第一段相反。
具体过程可以打开仿真,执行【在线】--【调试】--【单步执行】看程序运行效果

网友E:
程序执行是从上到下扫描执行的,所有的扫描完成才刷新输出,你自己看看

网友F:
何必做这种实验呢,你有时间做点有意义的实验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