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热电偶线性不好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3-04):
老遇到热电偶难题,线性不好,设定80度,温度,显示也是达到80度,另外用炉温检测确是95度,头疼,如何能简易识别热电偶是否合格,我用的是西门子的热电偶模块,为什么误差那么大

网友A:
炉温检测用什么仪器

网友B:
用查表法,热电不是线性的

网友C:
炉温检测儀器準不準
準的話
量測炉温检测儀器讀值 40 60 80 100時
與 PLC 讀值做比對 是否成線性
是的話
乘上係數就應該可以

网友D:
热电偶传输线要用补偿导线才行

网友E:
按热电偶分度号测量一下就OK了

网友F:
最好用PT100的热电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