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线性致动器

楼主(2013-03-04):
单位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位使用SMC的线性致动器,只有轴控制器和致动器,没有按键盒,靠一台欧姆龙CPM2A和继电器控制,想问问PLC控制输出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百度了一下只有选型说明书,没有设置说明,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谢谢。邮箱:
shqpxcy@163.com

网友A:
有设置软件的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PLC给2个开关量信号,(来,回)就可以了。
因为电动缸每次移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分12段,在软件中可以设置每次移动的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