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提速1800转

楼主(2013-03-04):
如何通过调整欧陆590+控制器使电机提速到1800转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只是电机额定传速,只能下调,不象交流电机

网友B:
有装测速发电机吗?要装测速发电机才行的。速度反馈设置成测速反馈,测速反馈板上有拨码要设置的,比如你的测速发电机是110V2000转的。你点电机时1500转的正常设置是将拨码拨到82,你现在要调到1800转就要拨到99。然后弱磁设为允许,你电机就可以转到1800转了。
下载积分:+5(liuhaibinson) 太有用了

网友C(2013-12-08):
得看是用的什么反馈方式做的,然后改的设置也不一样. 上面朋友说的是电压测速机反馈的,还有编码器反馈.
看下有没有启用弱磁控制. 没的启用的话请启用此功能,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D:
选用弱磁控制!!!!!!!!!!!!!!!!!!!!!!!!!!具体查看说明书

网友E:
6楼说得对,只要弱磁控制就能解决问题,而且转速还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