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容的容量。

楼主(2013-03-04):
(无正文)

网友A:
再转个角度拍一张照片,上面有容量、耐压的。

楼主:
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网友B:
以上图为准顺时针转45到90度左右就能看到了。

网友C:
把左边那个显示X5部分的拍照就看到了。

网友D:
像一只2法的蓄电池

网友E:
看体积和引脚。容量应该不小,电压也应该不低

网友F:
您這是不是三菱變頻器伺服裡的大電容!他只有零件代號沒容量

楼主:
三菱变频器D720里面的 手下的人把电源接成380,电容炸了

网友G:
是叫我们猜猜看

网友F:
三菱变频器D720里面的 手下的人把电源接成380,电容炸了
被我猜對了歐!電子城找裡專門修變頻器的找同樣的.或是請賣三菱的幫你購料裝上,不便宜就是啦!因為外買的腳位也不同
,
yaanlh

网友H:
容量和耐压在旁边。

网友I:
右转45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像一只2法的蓄电池
电池???

网友K:
容量和耐压在顶部

网友L:
看不到,要猜

网友F:
是不是要把電容器的黑色外衣給脫下啊!才看的到容量電壓

网友M:
不猜不猜就不睬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