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求大侠解决光电开关干扰问题

楼主(2013-03-04):
我们设备有四台3KW的ABB的变频器,光电开关用的是"邦纳"对射的光电,当设备开启以后光电开关有时就检测到了有时就检测不到,求解决方案(底线已经接好)??????????

网友A:
变频器接地,传感器电源接地
不断向前

网友B:
强弱电分开布线

网友C:
光电线缆安装屏蔽

网友D:
換基恩士的光纖

网友E:
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F:
是传感应用的问题

网友G:
可以穿一个防感染磁环

网友H:
调整对射强度或对射距离

网友I:
同意8楼说法

网友J:
是不是你的开关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