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系统 速度K19设置为0,还会很慢很慢的跑?

楼主(2013-03-05):
小弟做过伺服系统不多,多多指教,如题。
MRJ3-40A
可以确定不是做JOG和原点复归运行!

楼主:
哪位大侠清楚啊?谢谢了

楼主:
哎,搞了一天还没搞好,一个个参数的核对,程式的检查。。。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做JOG和原点复归运行

网友B:
看看是否是干扰问题,看看PLC发出了多少脉冲,控制器收到多少脉冲一对比就一清二楚了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1PG发出多少脉冲,还有放大器接收了多少脉冲怎么看?
比如我设定的K17跑500MM,我用钢尺测量的只有499MM,而程式里面K26读出的当前位置是500MM,确定钢尺是没有问题的,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C:
是不是跟松下伺服里的零飘很像啊!!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正儿八经的~

楼主:
零飘?
怎么解释啊,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期待答案啊大侠

网友C:
零飘的话好像只是伺服速度和转矩模式下才会出现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控制器面板上设置参数,还有电机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最好别缠一起,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哦
正儿八经的~

网友D:
这个不懂。 、

楼主:
哎!
低级错误啦
问题知道了,K19的设定范围在10—100kp/s
所以设置为0的话,就默认为是10啦

网友E:
看看是否是干扰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手一摸脉冲线,伺服就慢慢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