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4-    欧姆龙 日 OMRON

1、官网
http://www.fa.omron.com.cn/
2、PLC系列简介
日本OMRON(立石公司)电机株式会社是世界上生产PLC的著名厂商之一。SYSMAC C系列PLC产品产品门类齐、型号多、功能强、适应面广,以其良好的性能价格比被广泛地应用于化学工业、食品加工、材料处理和工业控制过程等领域。
OMRON C系列PLC 80年代初期,OMRON的大、中、小分别为C系列的C200、C1000、C500、C120、C20等。这些型号的PC指令系统少,而且指令执行时间长,内存也小,内部器件有限,PC体积大。例如,C20仅20条指令,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40uS-80uS。上述产品目前已基本淘汰了。

随后小型机换代出现P型机,代替了C20机。P型机I/O点数最大可达148点。指令增加到37条,指令执行时间的速度也加快了,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4uS,体积也明显缩小。P型机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且易掌握和使用,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当时的小型机市场上可以说独占鳌头。
另外,OMRON还开发出微型机SP20/SP16/SP10。这类机型点数少,最少10点,但可自身联网(PC Link),最多可达80点。它的体积很小,功能单一,价格较低,特别适合于安装空间小、点数要求不多的继电器控制场合。

楼主:
在CQM1推出之前,OMRON推出大型机CV系列(CV500/CV1000/CV2000/CVM1),其性能比C系列大型H机有显著的提高,它极大地提高了OMRON在大型机方面的竞争实力。CV系列中除CVM1外,均可采用结构化编程,易读、易调试,并具有更强大的通信功能。1998年底,OMRON推出了CVM1D双极热备系统,它具有双CPU单元和双电源单元,不仅CPU可热备,而且电源也可热备。CVM1D继承了CV系列的各种功能 ,可以使用CV的I/O单元、特殊功能和通信功能单元。CVM1D的I/O单元可在线插拔。

OMRON在小型机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7年,OMRON在推出a机的同时,就推出P型机的升级产品,即小型机CPM1A:与P型机相比,CPM1A体积小,只及同样I/O点数的1/2,但是它的性能改进很大,例如,它的指令有93种、153条,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0.72uS,程序容量达2048字,单相高数计数达5KHz(P型机为2KHz)、两相为2.5KHz(P型机无此功能),有脉冲输出、中断、模拟量设定、子程序调用、宏指令功能等。通信功能也增强了,可实现PC与PC连接、PC与上位机通信、PC与PT连接。

1999年,OMRON在推出CS1系列PLC的同时,在小型机方面相继推出了CPM2A/CPM2C/CPM2AE、CQM1H等机型。
CPM2A是CPM1A之后的另一系列机型。CPM2A的功能比CPM1A有新的提升,例如,CPM2A指令的条数增加、功能增强、执行速度加快,可扩展的I/O点数、PC内部器件的数目、程序容量、数据存储容量等也都增加了;所有CPM2A的CPU单元都自带RS232C口,在通信方面比CPM1A改进不少。CPM2C具有独特的超薄模块化设计。它由CPU单元和I/O扩展单元,也有模拟量I/O、温度传感和CompoBus/S I/O连接等特殊功能单元。

CPM2AE是OMRON公司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该机型仅有60点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4,使CPM2A-60CDR-A的简化机型。CPM2AE删除CPM2A的一些功能以减少成本,降低售价。被删除的功能主要有:后备电池(可选)、RS232端口、CTBL指令(寄存器比较指令)等。其它功能则与CPM2A完全相同。后期针对中国市场,又在CPM2A的基础上开发出了CPM2AH型PLC。
CQM1H是小型机CQM1的升级换代产品。CQM1是OMRON PC家族中的一朵奇笆,它有漂亮的外表,拥有齐全的功能。而CQM1H在延续原先CQM1所有优点的基础上,提升充实了CQM1的多种功能。CQM1H对CQM1有很好的兼容性,对原先使用CQM1的老用户来说,升级换代十分方便。CQM1H的推出更加巩固OMRON在中小型PC领域无与伦比的优势。CQM1H在三大性能方面作了重大的提升和充实:I/O控制点数、程序容量和数据容量均比CQM1的性能比高出一倍;提供多种先进的内装板,能胜任更加复杂和柔性的控制任务;CQM1H可以加入Controller Link网,还支持协议宏通信功能。

楼主:
2007年,欧姆龙在中国市场全球首发SYSMAC CP1L系列多功能一体化小型PLC。CP1L是CP1H的延续机种。CP1L本 体有14点、20点、30点和40点四种规格,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CPU上也内置有USB端口,从简单的顺 序控制,到脉冲功能和串行端口等应用功能,都是和CP1H一脉相承。CP1L和CP1H将共同构成欧姆龙小型 PLC的中坚力量。

楼主:
3、PLC编程软件

3.1 LSS/SSS
    LSS和SSS软件是欧姆龙早期的PLC编程软件,需要运行在DOS环境下,现在也已经被淘汰。
3.2 SYSWIN
    SYSWIN软件可安装与Windows操作系统(Windows 98及更早期版本)环境下,相较DOS环境下的LSS和SSS软件,操作性大大提高,可对C/CV系列PLC进行编程。
3.3 SYSMAC-CPT
SYSMAC-CPT软件是欧姆龙较新版本的PLC编程软件,可用于较老的PLC上面。该软件也安装在Windows操作系统(XP亦可)环境下,相较于SYSWIN软件功能更加强大,操作性也进一步提升。
3.3 CX-Programmer
    CX-Programmer软件是欧姆龙最新的PLC编程软件,它支持欧姆龙全系列的产品,目前已经升级到V9.3版本。该软件集成在CX-ONE编程包内,也可单独安装,实现了与欧姆龙系列产品的集成性、系统性的开发。

网友A:
欧姆龙的CJ系列中型机没有讲
不断向前

网友B(2013-11-25):
还用过C120F、C500F、C1000FH,是流程图编程序,编程很方便,但维修调试很麻烦,后来淘汰了。用FSS软件编程,只能在日本的PC98XX系列电脑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