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A40DT数据处理

楼主(2013-03-05):
本人目前要做一台数据处理的机器,用的是CP1H-XA40DT,扫描周期3ms,有一个工站是用模拟量测高度,是不是每隔3ms才能抓一次模拟数据,如何更快速的抓取数据呢?求解答

楼主:
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3ms已经很快了,人做什么要那么高速度呀

网友B:
PLC来做数据采集,采集速度大多就这样了,要跟快的速度的话,要用数据采集卡,因为CPU是INTER,CPU频率可以达到4G左右,采集频率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