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3-03-05):
请问大侠们,我这里几台普洛菲斯的屏坏了GP477R-EG41-24V 。由于这个屏价格高,更换成本大。所以想更换三菱的GT1055-QSBD-C的屏。请问怎么把普洛菲斯GP477R-EG41-24V 上的程序转换到三菱的GT1055-QSBD-C上,原PLC不变。需要怎么操作。请大侠详细点说明,本人才疏学浅。求科普~!!!!!~~:)

网友A:
先试试原来屏程序能否上载到电脑,查看屏里的相关参数;重写三菱屏程序,输入相关地址和其他参数即可

网友B:
这款屏我配件足,价格也不贵。或者帮你从新编程。这屏需要从新编程才能用。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李工

网友C: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