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掉电存储器用完了有什么办法追加设置??

楼主(2013-03-05):
大家好!
搞了个xyz控制平台,使用三菱FX1N 带2个1PG ,每个产品移动多个位置而且需要存储;现在问题是掉电存储器不够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追加???

网友A:
屏用配方!

网友B:
对于新机械要用新一代的PLC好

网友C:
用触摸屏吧,触摸屏使用配方功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