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欧姆龙PLC老是烧输出点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3-03-05):
CP1H PLC控制伺服电机的4个输出点(第一次烧的方向输出点,第二次烧的脉冲输出点)分别被烧了一次,不知道是啥原因,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短路的嫌疑,是不是你把24电源接错了

楼主:
其他点子都没得问题,就是伺服电机那两个点子出现问题

网友B:
应该属于使用不当,信号电平不匹配或者伺服故障有强电窜进脉冲回路

网友A:
外接继电器试试看还烧不了

网友C:
没串1。5K电阻呀

楼主:
按要求接的2.2K电阻啊,烧了两次了
有两台设备用的相同的PLC,另一台也带两个伺服,但那一台就没出现这个问题,接线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哎!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D:
将接线原理图发上来看看。是不是接线问题啊。

网友E:
没接2.2K电阻?

网友F:
PLC水货呗
zsh340

网友G:
接线有问题,肯定是直接进了DC24V,没有串接2.2K的电阻。再就是接入DC5V也行

网友H:
如果是接欧姆龙伺服的话,是内置2.2K的电阻的,不需要外接。注意引脚。

网友I:
外接中.继

网友J(2013-05-15):
PLC型号是否正确,要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K:
对换一下伺服看看,哪个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