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用PLC构成喷泉的控制。用灯L1~L12分别代表喷泉的12个喷水注。
(1)控制要求:按下起动按钮后,隔灯闪烁,L1亮0.5秒后灭,接着L2亮0.5秒后灭,接着L3亮0.5秒后灭,接着L4亮0.5秒后灭,接着L5、L9亮0.5秒后灭,接着L6、L10亮0.5秒后灭,接着L7、L11亮0.5秒后灭,接着L8、L12亮0.5秒后灭,L1亮0.5秒后灭,如此循环下去,直至按下停止按钮。

(2)I/O分配
输入 输出
(常开)起动按钮:I0.0 L1:Q0.0 L5、L9:Q0.4
(常闭)停止按钮:I0.1 L2:Q0.1 L6、L10:Q0.5
L3:Q0.2 L7、L11:Q0.6
L4:Q0.3 L8、L12:Q0.7
(3)喷泉控制梯形图
梯形图程序如图5-10所示。
分析:应用移位寄存器控制,根据喷泉模拟控制的8位输出(Q0.0~Q0.7),须指定一个8位的移位寄存器(M10.1~M11.0),移位寄存器的S-BIT位为M10.1,并且移位寄存器的每一位对应一个输出。如图5-9所示。

图5-9 移位寄存器的位与输出对应关系图
梯形图:

在移位寄存器指令中,EN连接移位脉冲,每来一个脉冲的上升沿,移位寄存器移动一位。移位寄存器应0.5s移一位,因此需要设计一个0.5s产生一个脉冲的脉冲发生器(由T38构成)。
M10.0为数据输入端DATA ,根据控制要求,每次只有一个输出,因此只需要在第一个移位脉冲到来时由M10.0送入移位寄存器S-BIT位(M10.1)一个“1”

楼主:
问题是实际上是两位点亮,移动
我产理解是,从Q0.0到Q0.7一个一个点亮,即先亮Q0.0其它灭,再Q0.1亮其它灭……

楼主:
发现每次都有两位接通,而不是一位一位的,很郁闷。

网友A:
当你M10.1输出后你要复位M10.0

网友A:
你是从M10.0开始移的,
M10.0移动一次后,你要把M10。0复位。
看你的程序T37时间可设短一点或用别的方法复位M10。0

楼主:
谢了,试试看

楼主:
搞定了,就是网络4,M0.1的启动改为用T37来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