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求助一个控制思路,希望集思广益。
内容是有有26个电磁阀,1号阀开30毫秒,间隔60秒开下一个电磁阀,这样,从1到26循环完后再从1号开始,阀工作的30毫秒和间隔的60秒时间都是统一数值,但是能修改,看大家有什么思路,用两个计时器就能搞定?

网友A:
可以,做的到的、、、

网友B:
项目1.rar (2 K) 下载次数:38       新手自己瞎琢磨的

网友C:
不是有移位指令么,用DECO指令也可以,我常用的就是DECO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30ms的开启时间?不会是电子燃油喷射电磁阀把?普通的电磁阀的开关转换时间都比这长,楼主是用于哪类设备的?

网友E:
3楼的 能用位移 或 DECO  做出来?

  位移用的时候起码要有数才能移吧

  DECO 操作数最大才1个字吧

我使用的乘法指令  来  实现

这个程序的 用的Q0.1~Q3.3  (QB0  QB1  QB2 QB3)  来做的 Q的输出时间为5ms  切换间隔为20ms   仅是为了看效果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我汗  最大 才能传2000KB的  RAR

这才是 视频

kkcapture 231 2013-03-07 20-37-46.part1.rar (1900 K) 下载次数:21

kkcapture 231 2013-03-07 20-37-46.part2.rar (1870 K) 下载次数:2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楼的 能用位移 或 DECO  做出来?

  位移用的时候起码要有数才能移吧

  DECO 操作数最大才1个字节吧

要我说那么详细么?才一个字节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那么详细么?才一个字节么?

哥 求程序  不能纸上谈兵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 求程序  不能纸上谈兵啊

看我的通讯程序 是主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程序,就是把时间程序放在子程序中,不断的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