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高手三菱PLC,高速,低速刹车产品要停在同一位置问题,

楼主(2013-03-05):
请教高手三菱PLC,高速,低速刹车产品要停在同一位置问题,谢谢
1.用的是刹车电机,用光电检测到产品下降沿电机开始刹车,
2.由于惯性高速跟低速刹车时产品不能停在同一位置.
3.请教高手PLC程序怎么编?谢谢最好发个样例

网友A:
用刹车电机要停在同一位置是很难的

网友A:
可以加个编码器,当快到指定位时提前减速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伺服电机

网友B:
用回到原点在返回几个脉冲在一特定的速度回原点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同一速度时产品会停在同一位置,只要变频器速度改变位置也就改变了.
客户有一台同样设备就是用刹车电机来定位的,没有问题.

楼主:
定位要求不高,误差可以2-3CM没问题

网友C:
那就把刹车限位改一下

网友D:
伺服电机很容易实现

网友E:
增加一个限位,当检测到第一个限位,减速运行。检测到停止限位停止,可解决。

网友F:
加变频器,利用变频器内的自整定对电机确认,再设置一近点狗和设置变频器七速度减速

网友G:
精度不高完全可以解决!加个接近或限位开关,感应到后停止,然后每次依相同的低速靠近目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