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F920got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05):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用笔记本死活没法通信,一到数据传输的时候就要么显示软件错误,要么就是终端无应答。
明天我用台式机通信试试,看是否能够解决通信的问题。
之前的GT1150是不是也是因为同样的端口问题,导致用笔记本没法进行通信。
希望大家提出意见,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A:
USB-RS232的线质量太差时,经常碰到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的见解。USB-RS232不能用差的

楼主:
两位说的没错。
我用的232线一直没法完成通信测试,不管是GOT920还是GT1150数据总是不能传输。
我用USB线接通了GT1150之后,确认我的232线确实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