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5):
名位,这几天写程序,突然遇到这样的问题
根据FX1N手册 [DIV D2 D1 D10]等于D2/D1,得出的数据存入[D10 D11]中,存入结果为32位。
但当D2为负数时,将会出现问题,想请教各位,对于这方面,怎么处理?

网友A:
你还是看看编程手册吧。字除法会得到双字的商?数字一个是商,一个是余数。你DMOV是移动双字D11D10,就是H50000,
  • 下载积分:+1(lu08171537)
  • 下载积分:+1(idiot) 感谢!

网友B:
    計算時儘量不要使用相連的 D值
    最好使用兩個唯一組避免因使用到重複而導致計算錯誤
    如 D0  D2  D4  D6........
  • 下载积分:+1(idiot) 感谢!